三色M2226B不能开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9-01-18):
客户送来一台如下,描述不通电。

试试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源灯也不亮,心想估计电源板米花了,拆机壳,立马检测电源板输出5V到驱动板有!开关3.3V有!
屏高压供电有,

看来只能是驱动板问题了。量了一下。3.3  5伏电压都正常,借鉴论坛兄弟经验,刷MCU吧,下载了256K. BIOS.  应该用于PM25LD020  但驱动板上芯片是PM25Q04
试试刷结果  我的TL886CS无法识别。。试了很多次不成功,好吧,料板找一个PM25LD020  手动查找芯片,唰唰成功,只接换到驱动板,开机OK

网友:
修的多了  你就会发现 这机器不拆机  都可以刷好的                         。

网友:
TL886CS怎么不能刷,我的可以刷啊

网友:
显示器上好多PM25LD020存储器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2019-05-14):
PM25Q04跟PM25LD020 容量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可以在线刷吗?编程器直接插VGA啊

网友:
三色对的通病,换一个bios刷就可以的,拆的看bios25f04,都是不行的

网友A(2019-08-16):
老哥!我的也是和你一样问题!  能方便写个教程给我们小白学习下不?  显示器拿什么线和主机连机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的也是和你一样问题!  能方便写个教程给我们小白学习下不?  显示器拿什么线和主机连机刷?

线刷 拆芯片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