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再修联想版号是LA-B111P的机器啊

楼主(2019-01-18):
    现在手上有台联想y50p   ec被焊过显卡被焊过cpu被焊过 原机bios芯片被换了我换了一个W25Q64的芯片上去现在不读内存 最开始是上电0.26 现在换了一样的bios芯片不跑吗1.13就不动了想找一个有原机备份的otp bios刷来试一下      你们还有什么招没指点一下啊

网友:
OTP  BIOS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  BIOS是指?                                                                                      ...

有的BIOS带otp功能 你可以用809F备份试试 8M的BIOS 带OTP的比普通的多了1024字节 如果全是FF 那就说明OTP区域是空的 带OTP的BIOS 刷不带otp的BIOS OTP会清空 好的BIOS都不会亮的

网友B:
我在修,不过原BIOS被我刷掉了,没有备份,论坛很多BIOS,我的是掉电,准备换桥。

网友:
这种情况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修,不过原BIOS被我刷掉了,没有备份,论坛很多BIOS,我的是掉电,准备换桥。

bios程序我都有我想要的是原机芯片

网友:
这种机干桥就是个坑

网友:
确实是这样以后再提取备份要先看看带不带otp免得麻烦

网友:
现在怎么刷个bios还有这么多讲究,越来越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