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什么都没有

楼主(2019-01-18):
插电源没反应,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没一个灯亮,SW1,有1.35V电压,电池有12V,1.35V 1.35V 0V 地。待机电压3V 5V没有。用外接稳压电源充电也没有电流。PU8 12脚有12V  19V电压。PU8换两块,结果,电池总线也没电压了,开关SW1也没电压。笔记刚学修。经验太少。还请大家指点。附图纸

E455 NM-A231密xu, xianshang.pdf

网友:
这个是图纸密码点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xu, xianshang

网友:
这种机器要先查公共点  之后待机  逐步按照时序维修

初学自己摸索这个不好修 建议看下图纸时序   有问题可以论坛发帖求助

网友:
待机电压出来了,5.8V   3.6V不知正不正常。现在就是电源开关没有电压,原来有1.35V,跟电池总线电压一样的,现电池总线电压也没有。原来BIOS没电压,现在也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