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175能用HM170代吗

楼主(2019-01-18):
如题   有代过的吗  谢谢

网友:
没换过,一般HM175板的U是7代,HM170的板6代

网友:
175支持傲腾,170不支持

网友A:
不能,我试过,HM170是6代平台的,HM175是7代平台的,按理来说是可以通用的,实际是不能用,但台式机通过改BIOS是可以的,笔记本平台的目前没有人改过

网友:
这种最好找一样芯片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我试过,HM170是6代平台的,HM175是7代平台的,按理来说是可以通用的,实际是不能用,但台式机通过改 ...

我来改!170代换 175  反过来一样
关键是  谁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改!170代换 175  反过来一样
关键是  谁来测试?

我试过一次,让别人给我改了,没成功

网友:
我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