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触摸板好坏?tp_clk信号是谁发出来的呢?

楼主(2019-01-18):
联想100s-14触摸不能用,其他正常,F6无效。设备管理器中没有触控设备。

测量,供电5v,tp-clk,tp-dat都有5v,触摸时波形都是一条直线。排线没问题。拔掉排线打主板侧值,无明显异常。手头没有可替换触摸板,现在的问题是想判断一下是不是触摸板坏。

不太明白其工作原理,在其他正常机器上测量,tp-clk平时也是静态电压,只有在有触摸动作时才有方波,那么这个时钟信号是谁发出来的呢?ec还是触控板?现在看由于有触摸动作才有波形,好像是触控板发出来的时钟信号,那么我现在的机器,是否可以通过触摸也没有波形来判断,触控板就是坏的呢?

-----------
刚才测试一下正常机器,开机时tp-clk信号高电平,logo出现瞬间,有波形,然后转为低电平,系统引导快进入桌面时,又出现波形,转为高电平。此后触摸才会有波形产生。
这么看来,ec是会主动联系触控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