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启天A8150简单维修

楼主(2019-01-18):
同行送来的启天A8150一体机,故障是不显示,同行换过内存,问题依旧,拆机测试用电源试了一下感觉显卡没过

各个电感都有电,先软件后硬件,论坛上有BIOS就下了两个!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没办法干显卡!风枪400度,

上焊锡膏加热两分钟左右!完美亮机!因为是AMD的很多都是显卡故障!由于客户比较着急,没有拍亮机图!仅供参考!!!

网友A:
是不是重新加热一次那个芯片,不需要拆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
作为一名专业的维修人员,绝对没有"感觉"”好像“有可能”的字样

网友B:
          用风枪加焊能行吗?   BGA焊下回好点    小心返修

网友:
可能会返修!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必须重新植珠BGA,不然真的会返修的

网友:
一名专业的维修人员,绝对没有"感觉"”好像“有可能”的字样

网友:
因为是AMD的很多都是北桥故障     我信这个,

网友D:
加焊好的,确实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好的,确实不靠谱啊

是的,不经过BGA的,返修几率大,而且还得改常转

网友:
觉得还是焊下来重新值球用的久一点

网友:
最好拆了值球,这amd的芯片很容易返修,

网友:
植球稳当些 ,最重要的还是散热

网友:
BGA焊下会好点    小心返修

网友:
植球稳当些                                     ·

网友:
一体机AMD独显芯片虚焊的多,我也碰到过一台,还是得重植,加焊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重新加热一次那个芯片,不需要拆下来重新植球

嗯!上焊锡膏然后加热!掌握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加焊能行吗?   BGA焊下回好点    小心返修

这样修过几个!没什么返修!BGA价格太高,维修量又不大!所以没有买!

网友:
这个最好用bga

网友:
这样加焊能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必须重新植珠BGA,不然真的会返修的
重新植株就不用 bga加焊一下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