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无触摸

楼主(2019-01-18):
测量触摸连接座43,45脚电压不正常 43脚电压跳变异常

打值 43脚断路
从41脚到r2401是通的 打R2401的值 剧烈跳变
查看外观没有异常
无法判断故障点,就只有烧机了

烧机后U2402 C1脚和FL2486上的松香明显融化
拆掉fl2486 打值,故障还是存在

换芯片后  显示正常 触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