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关于“联想小新510S装上电池使用就卡慢”的求助

楼主(2019-01-18):
原求助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9090-1-1.html

故障现象:联想小新510S装上电池使用就卡慢,单适配器使用正常。
检测到加装电池使用时H_PROCHOT#就为低电平,单外接电源使用为1.0伏高电平。直接断开直连电阻后使用恢复正常.

网友:
进液后充电芯片周围电路有元件不良,导致芯片错误发出过热的信号给CPU,CPU降频保护?

网友:
大概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
装电池电流就大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周围原件变质导致,奇怪的是为什么单用适配器又正常。

网友:
温控啊 好明显 顺便说下sm总线也有温控的一部分哦

网友A:
直接把CPU总线给断开,CPU跟总线之间失去了通讯,难道不会造成一些使用方面的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CPU总线给断开,CPU跟总线之间失去了通讯,难道不会造成一些使用方面的异常?

使用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也是死马当活马修了

网友B:
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呢,,,,,,,,,,,,,,,

CPU TO 充电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