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从小白到第一次搬板

楼主(2019-01-18):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主板断成半截
故障位置:搬板
     来迅维从小白开始学习理论,修机,一路走来,感谢所有迅维的人,感恩,来迅维学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第一次搬板,请大家多多支持。先上图

主板从SIM卡座处断裂,拱成月亮了

备好料板准备开干

因为第一次搬板,把所有都拆了

这里植锡,焊芯片我就不讲了,手工活都是自己练出来的

焊回去接电触发测试,电流正常跳变。

有背光,这里我要重点提一下,焊接cpu很容易吹死背光,注意风枪吹的位置

有背光不显示,一般都是有logo,没背光,我这里反过来了

测量MIPI总线对地值

最后一组短路

点位图发现这两个点连锡了

重做cpu,开机测试

开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只能说你牛,我连风枪还没玩转呢,最近没事拿废板练手

网友A:
怎么确定连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连锡的?

因为刚做的CPU,MIPI座子点直接到的cpu

网友B:
练了多久的焊接技植锡工艺呀

网友C:
这个cpu是植锡还是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了多久的焊接技植锡工艺呀

10多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是植锡还是锡珠?

双层的

网友:
搬板要搬那几样?

网友:
cpu、基带、基带码片、硬盘、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