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C-I7 D2不开机0.281电流到0.068电流维修

楼主(2019-01-18):
型号:神州K610C-I7 D2
版号:6-77-W650SR00-DO3

故障:插电直接0.281左右电流,初步判断可能存在短路

检修:拆机先看了一下主板,发现一电容严重腐蚀,是内存供电上管的公共点滤波电容,直接扣了,并吧几处有些脏的地方简单清理下,再插电,电流就是0.068左右停住。

量一下电压,3V正常,5v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嗯??桥供电怎么出来了,难道现在是开机后,而不是待机??拆下开关装上,插电开关灯亮了,按住开关十几秒,电流掉下来了,0.006A,再按开关可以触发,那就是可以开机了 ,继续量电压, CPU供电0V正常(这个电流还不到CPU),显卡供电0V正常,,内存供电0V正????正个鬼哦,不正常!!!

下载一个图纸找到内存供电芯片,开启脚S3/S5,测量发现S3  5V,S5  0v,找到了,S5电压是S3电压之前的电压,没道理S3都有了,S5没有
S5电压是SUSC#控制PQ1的1、6脚导通,拉低SUSC#_G5616,使PQ1第3、4脚截止,5V再通过PR7到S5引脚,难道SUSC#不正常?搜索SUSC#,在EC57脚,插电测量发现57脚有电压,断线了吗?再测量PQ1第二脚发现也有电,再量第6脚,2V,没有完全拉低,摘掉PQ1,吧PJ1一坨锡直连(因为SUSC#_G5616还连接另外一个电路)

通电一路跑码,插上内存亮机,维修结束

兄弟们加分啊,没分了已经

网友A:
拆掉的电容还是要装上的,别蓝屏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电容还是要装上的,别蓝屏喽

公共点滤波电容,不碍事

网友:
图文都有 很容易看懂 ,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心中有图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一看就明白

网友:
分析有条理,直击要害,佩服佩服

网友:
此机器楼主修的太好了,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修的相当好

网友:
通病了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电容还是要装上的,别蓝屏喽

emmmmmm被你说中了,蓝屏。。。。。。。不过不是电容问题,打显卡驱动就蓝屏,显卡以前动过的,唉

网友B:
那个PQ1不要真的没事吗?。。。。。。去了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PQ1不要真的没事吗?。。。。。。去了保护?

没关系的,就算出了问题,S3脚会先一步保护,而且看那个没有连在一起的PJ1,就可以看出来板子设计时就有一种S5无保护的电路,虽然没有采用,但也间接说明这样做完全可行

网友C(2019-07-09):
PQ1拆了没事???关机再开,不会受影响?我之前试过拆掉不装其他管子,关机再开就不行, 后来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拆了没事???关机再开,不会受影响?我之前试过拆掉不装其他管子,关机再开就不行, 后来都装了

所以我把PJ1直连接地,pq1A的作用就是把PR21一端接地,并使PQ1B截止

网友:
蓝天待机是没有5V的,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11-30):
分析有条理,心中有图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滤波电容,不碍事                                                                             ...

不是所有机器的公共点滤波电容,都不碍事,比如你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