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无SIM卡,会是射频IC的问题吗?

楼主(2019-01-18):
苹果7最初是无基带。换了个基带电源IC 有基带了。现在变成无SIM卡。
  SIM卡的1.8V是有的。会是射频IC 问题吗

网友:
看看卡槽是不是完好的  如果是就搞射频电路

网友:
卡槽是完美的。拆机的基带电源如果有问题会不认SIM卡吗?

网友:
如果基带电源有问题不是就是没基带了吗  考虑下换个卡槽把  我是小小白 刚学的 你可以多看看资料  我的资料是这样写的 测量卡槽的阻值 然后测插卡后的1.8v在测卡槽的数据信号到cpu有没有1。8v 如果都正常就是换卡槽的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SIM卡的7脚阻值偏大了。查是到基带电源的。加焊基带电源后OK

网友:
跟帖学习,看来手工确实重要!!

网友:
我还以为是插卡检测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卡槽是不是完好的  如果是就修小电源电路

网友:
阻值都没测就开干

网友:
YIGERENDE JIMO MEI YOU SME DDEE TGIANFJATGU DMAMF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