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PCG-61212T笔记本无公共电压,不过隔离,电池充放电芯片BQ24753

楼主(2019-01-18):
SONY PCG-61212T笔记本无公共电压,不过隔离,电池充放电芯片BQ24753,测试28脚电压有19V,5脚电压为0.3V,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得19+5=24V电压才能过隔离呀?查查自举升压那块

网友:
这种老货色的 富士康代工的SONY主板应该有 施密特触发起的, 保护电路太多, 认真检查下

网友:
sony 有两路保护电路,和一个反馈锁环电路,都要查

网友:
去掉UL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