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3 开机进系统后键盘不能动

楼主(2019-01-18):
一台自己卖的本子,用户是学生,她说本子因为没有怎么用,拿过来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机器上的保护膜都还在,基本没有用,16年夏天卖给她的,现在本子非常的慢,进系统也慢,于是就想给她重新做个系统,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进BIOS键盘正常,进系统键盘不正常,使用F12引导U盘启动,一样无法选择U盘启动(键盘失效),无论是本子上的键盘还是外接的键盘都是相同的问题,后来拆掉本子的键盘,只用外接的USB还是一样的结果,请高手支支招,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坛内下载了一个BIOS刷进去了,还是一样的效果,还是键盘不能用,无论是本子自带的还是外置的USB键盘都是一样的,除了在BIOS里能用以外,别的地方都不能用。

网友A:
估计是南桥挂了,如果单单内置键盘不管用,是ec除了问题,usb的都不能用就是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拿来的时候,成了2009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南桥挂了,如果单单内置键盘不管用,是ec除了问题,usb的都不能用就是南桥可能性大了

不至于这么背吧,USB键盘在BIOS里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更新BIOS或CMOS放电一下,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在BIOS里能用,一启动到PE或进到系统不能用,CMOS放电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BIOS或CMOS放电一下,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在BIOS里能用,一启动到PE或进到系统不能用,CMOS放电居 ...

试过了,不行啊,无论是外接键盘还是机器自带的键盘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