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9

楼主(2019-01-18):
dell 15-3549 开机在加载桌面时 黑屏两次然后进桌面  右下角显示  显卡驱动已经停止运行 现在已经恢复 显示是集显驱动  打开鲁大师  性能测试 运行到显卡测试时 直接重启  系统内禁用集显驱动开机正常 运行鲁大师性能测试 显卡测试项目被自动跳过  bios刷过 内存换过 板载i5 5200u CPU 所有驱动安装官网驱动  没有思路了 有明白的大神 给指条路线吧。 在就有个联想e450 不定时掉电 电池拆了 温控拆了 bios 刷过 问题依旧 两个机器 一个客户的  郁闷啊  有大神弄过 给个思路吧 。

网友:
这种集成版,直接bga烤下显卡

网友:
搞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