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检测温度虚高不稳定,一下90一下40的,谁见过

楼主(2019-01-18):
本来没这问题,重植显卡就这样了,前一秒CPU温度40,下一秒就一百来度了,再下秒可能就60了,下面这个链接就是,显卡感叹号的问题跟客户沟通不用显卡了,而且显卡风扇也不转,我改了个3V上去。系统换过,BIOS也刷过,鲁大师检测到的温度是虚假的,实际CPU温度并不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6430-1-1.html

网友:
大师问下,显卡感叹号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A:
鲁大师检测到的温度是虚假的,实际CPU温度并不 (这个是关键 你都说了是虚假数据)你使用机器试试 无别的问题卸载鲁大师

网友B:
你这个图片都是倒的,我得把手机倒过来看!

网友C:
既然温度检测是假的,为何不差温控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检测到的温度是虚假的,实际CPU温度并不 (这个是关键 你都说了是虚假数据)你使用机器试试 无别的问 ...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电脑,无所谓,谁知道客户怎么想,现在的客户,很斤斤计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都是倒的,我得把手机倒过来看!

不好意思啊,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温度检测是假的,为何不差温控电路呢

主要,没有找到CPU温度检测的地方,我搜索THERM温度检测找不到,找到的唯一一个跟CPU有关的是CPU温度过高时断电的

能帮我找下吗,上面那个连接,另一个帖子里有图纸,不要下载分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提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检测到的温度是虚假的,实际CPU温度并不 (这个是关键 你都说了是虚假数据)你使用机器试试 无别的问 ...

几句话的事情 何必较真 直接跟客户说鲁大师又不是官方软件少部分电脑检测出来有误差,就解决了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别管这个大娘的温度。

网友:
温控电阻了解下。3级管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