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正液晶电视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18):
  接修一台金正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开机屏幕卡屏、定屏,屏幕上部1/5处条纹带。

  然后从右侧开始逐渐全屏变花,呈绿、白、紫颜色混杂,如同水韵。有时能正常看几分钟,有时直接开机几秒钟内就变。

  该机使用V29通用驱动板,通用屏线,检查驱动板正常,重新插拔屏线能正常几分钟,但安装回去后又出现相同问题。

  更换屏线后,长时间拷机未再发生问题。至此,金正液晶电视花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种一般驱动板容易出问题,我遇到过,直接刷rom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引起故障现象千奇百怪,但是首先想到代换屏线。

网友(2019-05-20):
这台机用的是扁平的屏线还是有线的那种?

网友:
屏线出这个问题的少

网友:
一半是黑屏   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