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不触发 修一天

楼主(2019-01-18):
早上行里送来了一个联想E425,都知道这个有通病,待机芯片爱坏,插电,待机001,按开关005,又恢复到001,不上电,火速拆机,量待机没有,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按开关后才出来3,5v的。(中间换了待机芯片,EC芯片,找了很多资料和图纸走了很长的路,就只用一句话代替了)
静态在量电感,5v电感短路,烧鸡发现USB旁边的一个芯片短路,拆掉后阻值变成了80多,还是不对的阻值,没有办法继续烧鸡,电压5v,电流很小,就摸主板,用了很久才感觉到CPU供电芯片有点温度,拆了后,阻值恢复了正常。

能上电了,电流到1.1a,不亮机,量到显卡供电没有,电感上能量到0.02v,翻过来看是铁壳的管子,又都改了普通的管子,还是不亮,量芯片条件,供电,开启都有了,芯片没工作,量旁边的电阻电容,发现链接芯片13脚的升压电容两端阻值都很小,后来找到料版量,一端 400多一端12,供电芯片吹下来,阻值就正常了。

修到这里就感觉很累了,干啥坏了这么多的东西啊,休息了一会找了找资料,说把显卡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子都去掉,用集成的显卡也能亮,我就试了一下,看看CPU和其他的件有没有坏的,果真能亮,都是好的,就差显卡供电芯片了,找到一个代换的,就好了,修了一天 好累啊

网友:
你也是没事可干了。。破板子能修一天。。。

网友A:
5V阻值低,很多板都是USB转换出问题和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显卡供电用示波器能速查。

网友:
不太忙吧,忙的时候真没时间去研究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阻值低,很多板都是USB转换出问题和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显卡供电用示波器能速查。

断开电感再打值,快速判断。就怕烧鸡的时候,没有打值所有电感,结果3V或5V上管短 ,一烧一大片,人为加重故障

网友:
显卡供电拆了  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这是被用户烧死一堆了。。或者是被上家干掉一群了

网友:
一看就是5v短路烧一片导致的

网友:
要是3v短路,估计得修2天

网友:
原来不触发也这么难修啊,让小白以后修笔记本怎么混啊

网友:
楼主也是披荆斩棘 过五关斩六将了,坏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废了好大劲,不过还是修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