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板号K42JR REV3.0)不开机维修 原来是通病,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9-01-18):
接修一台华硕X42J的笔记本,现象不开机。没想到是K42JR的马甲机,不知厂家是怎么
的,这款是独显版的。K42JR的笔记本我
修过好几台,不过故障不一样,有一款曾发
过贴子,可参考参考,也是带电路分析的。
觉的有用加加分吧,点点赞啊。

先来点时序图给大家

AC—IN模式

DC—IN模式

我自己画的找不到了,回头再说吧,修机啊,
当然是先拆电池,晕用 好大的力才搞下,电
池中间不知怎么有胶的,看了就一点点,不
管这个了,又没往主板里渗,打开一看板号是
K42JR REV3.0,(就是前面说的马甲意思)找
图纸点位图,图纸可参考K42JR(HM55)的
图纸,点位图要找一样的最好,上可调电源,
一看开机有跳变,
看下图

电流一路跑到1.6A,虽然感觉问题在显卡那
一块,但我们还是按常规方法去量一下,也
许呢,而且一会儿的时间,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跑了这个电流老师傅都知道,基本电压应出来了
包括二级电压,也就是SLP_S3工作了,内存
供电也应是有了,先刷了个亮机的BIOS,没有用,
接下来就查了下几个电压,习惯了,在这个电流
下3.3V和5V是不要测的,这里顺带说下位置,方便
小白量3,5V

上面3.3V和5V正常(本来这段可去掉,带就带吧。)
下面总线供电VTT等都好的
这是亮机后拍的,原来不亮机时也有此电压,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看

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按照道理上面几个都可以不用测的,如果是新手最好
按顺序先搞,练练手,哈哈。,好了接下来我测一下
笔记本的重要信号PLT_RST#

这也是亮机后拍的,原来不亮机时也有此电压,
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测量位置。

接下来查屏供电,19V是有的,有点偏低,不过不影响
,经验啊,再查3.3V供电,一查没有,看下面点位图吧
拍了一张就不拍了,就是量的那位置。

没有电压,我们追查来源

由L_VDDEN控制

显卡出来的开启信号

哎那就先搞显卡再说。火了,烤烤它

让我们开机看看,嘿嘿你们猜好了没有,
要猜吗,肯定不要,因为细心的人就会
看到前面有亮机后测的电压,因为是后拍照
的,让大家看的更明白。上个亮机图吧

到此结束,谢谢观看,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
加分啊!!!!!呵呵,不要舍不得!!

补充内容 (2019-1-26 18:40):
这贴子还有个姊妹篇,关于这机型的完整时序将于近期奉上,谢谢支持的兄弟们

 会员2095152元2023-6-2 20:15
 会员8421782元2023-4-28 09:13
 会员14223622元2023-1-10 15:50

网友A:
重植显卡好了,还是重新换了个新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显卡好了,还是重新换了个新的显卡!

还是老显卡,谢谢捧场!!!!!!!!!

网友:
换我,可能直接直连了,加焊都省了,当然,为了稳定,还是加焊比较好,再改常转

网友:
重植显卡稳定?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虚焊通病  加焊显卡就好了   k42系列最少遇到10显卡虚焊的了

网友C:
这都是A卡通病来的,一般都是看电流就直接上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虚焊通病  加焊显卡就好了   k42系列最少遇到10显卡虚焊的了

是的,开始的时候还直连lVDs后来干脆 不查电路,外接ok的,都是直接加焊

网友:
楼主最好改常转,从风扇5V,经过2个二极管降压,大概3.7V供电给风扇的PWM控制,常转的时候也不吵

网友:
图纸从哪里搞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显卡虚焊,一般拆了重做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A卡通病来的,一般都是看电流就直接上bga了

说的完全正确,我一上可调电源就有直觉是显卡问题,但量下很快的事儿,万一其它地方有毛病不白搞了。

网友:
这玩意搞好了凑合过保修就行,根治够呛

网友:
AMD的东西这种电流我一般都是直接BGA 能亮就拿走  不亮就算了  换显卡什么的  不值得 太麻烦 客户也舍不得出钱

网友D:
这个不应该叫加电不亮吗    ,         难道说不亮机     都叫不开机   ··

网友:
迟早会回来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加焊一下能用几天,还会回来的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的桌子真的很乱

网友:
高手就不说了,这样追信号对于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F:
想稳定 换显卡 这样可以收费用高点

网友G:
我的节奏上来先撸内存,完了吹显卡,不行干一炮再好好解释。干显卡一般在HM65以前的机器还是管用的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应该还有个御用摄影师!竟然拍了那么多高清照!这个还是不能加满分,避免骄傲

网友:
这个弄好要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显示器?您要什么说清楚点,有的话可给你哦

就是显示器的背景图= =

网友J:
加焊  风扇改改一下子也不会返修

网友:
到最后还是修的显卡  。。。。。。

网友:
还是重新换了个新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显示器的背景图= =

哦,那可是有N多信号解释的图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是显示器的背景图= =

你眼睛好尖,这个都让你盯上了,呵呵。加分才给,还要问下给我图的人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眼睛好尖,这个都让你盯上了,呵呵。加分才给,还要问下给我图的人呢

加了                               ,求图

网友:
加焊或者重置显卡都用不了多长时间,反正现在芯片便宜了,换

网友:
这款机器 还是比较好修的  好几个通病

网友K:
就是机器有点老 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了                               ,求图

你懂的自已下啊,在附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懂的自已下啊,在附件里!!!!

不要传的到处都是,自已用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节奏上来先撸内存,完了吹显卡,不行干一炮再好好解释。干显卡一般在HM65以前的机器还是管用的{:mocs_4 ...

这维修思路我不好评价,用黄老师的话,各修各的,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只要目的达到就行了。谢谢你加分和顶贴,有事互相关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懂的自已下啊,在附件里!!!!

不带字的有没有= =      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焊  风扇改改一下子也不会返修

其实可改常转,用两个二极管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机器有点老 了 楼主技术不错

有人要修,总不能回人家吧,能收个一二百也不错了。

网友:
BGA焊台用的哪一种啊?哪一种好用呢?介绍一下,避免走弯路。另外示波器哪一种好用,介绍一下喽。

网友(点评):
当然也要看各人的认知度和喜好了,BGA真不能省,以后的新机器差点的BGA估计做不了,尤其是新手,桥和CPU合在一起意味着芯片面积大容易变型。

网友:
BGA买个三温区的,示波器普源的和麦科信的不错。

网友:
这个知识点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换个返修率低

网友:
凡事都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你说呢。

网友L:
老板太厉害,时序分析的也很透彻,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板太厉害,时序分析的也很透彻,学到不少知识

完整的时序我将会加在贴子尾部,或单独也贴子,并且会附上画好的图,谢谢顶贴,加你1分吧,关注我发的贴子啊😄

网友:
好贴啊   加分鼓励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在修一个K42JA  感觉有点思路了,还要向大神学习啊,我的脑子记不住,厉害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M:
这个故障是叫上电不亮机吗????

网友:
这机还有图纸 ,呵呵少见了,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很精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这种电流 我都是会先吹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故障是叫上电不亮机吗????

肯定不亮机啊,有什么问题吗 ,,,,,,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没什么问题,只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形容故障!

网友:
分析得仔细。,

网友:
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同款万用表,楼主思路可以的,,,,,,,,,,,,,,,,,,,,,,

网友N:
显卡是该换的就要换。。。。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卡是该换的就要换。。。。没什么大不了的

客户不能给多少钱,就不去换了。亮机在说,二个星期过去了,还没出问题,先这样吧

网友O:
k42jp通病不是用几年后不好开机吗?新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O:
k42jp通病不是用几年后不好开机吗?新通病?

这倒不一定,看情况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P: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引用 网友P: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机器能修好才淡定,不能修好就淡定不了哦

网友Q:
修的没说的,就是楼主的维修环境有待提高啊

网友:
技术过硬啊。。。。。。。。。。。。。。。。。。。。。。。。。。。。

网友(2019-02-17):
引用 网友Q:
修的没说的,就是楼主的维修环境有待提高啊

事多忙,不仅仅修电脑,还有安防,收银系统,办公设备等做没空整理哦。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虚焊通病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R:
老师傅厉害, 一眼看出关键点...

网友S:
一般都是重植显卡   加焊是没什么用也不怎么耐用,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般都是重植显卡   加焊是没什么用也不怎么耐用,很容易返修

维修也要看情况的,看客户给你多少银子,以及时间,有时加焊还是能用好久的,跟重植差不多,看你BGA的温度设的好不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稳定 换显卡 这样可以收费用高点

老机器收费太高客户心里会不爽的。也要看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老师傅厉害, 一眼看出关键点...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重新植锡,上BGA加焊显卡吧,这样稳定些

说是这样说的,有时也要看情况和你BGA的熟练程度,加焊不返修的也多。除非显卡门或本身通病的机器,这类机器你就是重植也是没用的,

网友U:
楼主,值得学习,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虚焊通病  加焊显卡就好了   k42系列最少遇到10显卡虚焊的了

K42/A42显卡问题修了不下50台,太多了(极个别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值得学习,分析的很清楚,,,,

共同学习,你是基地出来的,欢迎多发贴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加焊一下能用几天,还会回来的

不到二个月了,目前还没有回来,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重植显卡好了,还是重新换了个新的显卡!

没换新的,也不需要

网友V:
K42JR 10台有9台是显卡问题,一般加焊后要处理风扇和散热,用个三四个月还是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K42JR 10台有9台是显卡问题,一般加焊后要处理风扇和散热,用个三四个月还是没多大问题的

说的有道理,只要不瞎开多大的程序和处理好散热还是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W:
有耐心,看了自己之前好像碰到过。。没同意修,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耐心,看了自己之前好像碰到过。。没同意修,退机的

看客户的,有的客户爽快,有的客户难缠,跟客户稍微忽悠点效果好点,因为你检测也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应该叫加电不亮吗    ,         难道说不亮机     都叫不开机   ··

说法不一样,很多地方不开机是不亮机,有的地方不开机是不触发,不加电

网友(2019-06-22):
谢谢分享了  ,付费的旧不继续看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太牛B了!

网友:
这种机子是显卡爱坏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华硕,基本都是显卡,还有一个CPUVCCIO,楼主修好就OK,不过楼主维修台好乱哦

网友(2019-10-15):
怎么图纸打不开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