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010MT主板问题

楼主(2019-01-18):
主板放电后,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启动,重新启动就一直闪黄灯,反复重启,屏幕无任何显示,无法进系统。如果主板BIOS不放电,就一直重复这个状态,BIOS放电后,第一次开机检测一切正常。
偶然发现有一项Ambient thermistor温度为-64度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9-4-25 15:48):
确认Ambient thermistor温度为-64度不正常为机箱温度检测未接。

补充内容 (2019-4-26 10:37):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重新插拔内存和bios放电效果一样。

补充内容 (2019-4-26 10:39):
重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直循环。

补充内容 (2019-4-26 14:07):
今天重新下载了一份BIOS文件,4M和8M的都刷上就好了。我比较了一下主板和下载的BIOS文件,发现8M的文件有些不同,4M的文件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9-4-26 14:08):
我在这里下载的,需要的自己去下载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1490-1-1.html

补充内容 (2019-5-4 15:26):
刷完BIOS之后,下载官网的BIOS不能升级。

补充内容 (2019-6-7 21:25):
刷完rom正常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原来的故障。BIOS放电后可以启动正常使用。

网友:
怎么联系你有谢谢!有问题咨询你小米6x你那个怎么飞线的!

网友A:
dell机器机箱前面板附近有个温度探头,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机器机箱前面板附近有个温度探头,是不是那个坏了

哦,谢谢!原来在机箱里测试,没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拆机出来测试才发现,看来这个问题和重启后无法开机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原来在机箱里测试,没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拆机出来测试才发现,看来这个问题和重启后无法开机没 ...

电源灯闪黄灯按dell的说法就是PSU部件(系统调用部件)有问题,大概这个温度探头就是PSU(系统调用部件)之一。探头是有插头插在主板上的,试试拔掉插头看能不能正常,或者清理下探头看是否灰尘之类导致故障。

dell官方手册:
https://downloads.dell.com/manuals/all-products/esuprt_desktop/esuprt_optiplex_desktop/optiplex-7010_owner%27s%20manual_zh-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闪黄灯按dell的说法就是PSU部件(系统调用部件)有问题,大概这个温度探头就是PSU(系统调用部件) ...

感觉这个主板再次启动时无法开机,和这个温度探头错误应该没多大关系,这个测温测试的是环境温度。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19-04-25):
没思路,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9-06-07):
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