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area-51 r2主板,x99平台。大三角故障,求大神来接单修理

楼主(2019-01-18):
本主板先前用的5820k,后来买了6800k,安上点不亮。换回5930k 5820k也点不亮了。
可以开关机,通电无显示。通电2分钟,cpu和北桥芯片无温度,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不跑码,供电均正常。
内存,显卡,cpu都是好的,均替换过。
送过县级修理店,测试电压都正常,师傅未找到问题点。求真神指导。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所有电压都正常,都哪些正常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压都正常,都哪些正常了?

不知道啊,我不会修。是县里的修理师傅,买的图纸查的。他说没查到故障

网友:
看看CPU针脚有没有歪了,换CPU的时候没注意会不会把针碰歪了

网友:
换过CPU就出问题,先看下CPU针脚有没有问题,再次就是刷个BIOS 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换CPU时身上带强静电这个原因了

网友:
没,cpu座针脚是好的。cpu也换的新的了。换了几块cpu。。一样的结果,是板子问题

网友B:
刷BIOS百分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百分百解决

大师傅,你的微信怎么不理我呢?我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