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 挡22 报警一直响

楼主(2019-01-18):
今天接到一片华硕P8H61-m-plus v3  主板,说一会亮一会不亮,电池也下了,
直接上电测试,第一次可以亮机,断电在开机,死活不亮了, 上测试卡, 小喇叭,
跑码 22 ,喇叭一直响,叫的心烦, 以为是BIOS问题,到官方下载个BIOS刷上,无果,
测试内存SPD 3.3V,238脚和 118脚  都是1.42V不正常,

直接拆了SQ17 电压正常了,跑码亮机,

网友:
这个操鸡遛啊,线都不跑,原因也没说明

网友A:
指着个晶振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档22不是pu5那个8个脚的管的问题吗?

网友:

238脚 1.42V  他是由三极管SQ17 e脚产生,测SQ17 e脚也是1.42 所以直接拆了,电压上来了,

上面有误笔,118脚电压正常,不能修改了,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着个晶振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档22不是pu5那个8个脚的管的问题吗?

红色标线的地方,方向打错了,起始的位置是三极管

网友:
s是什么问题,看看修得怎样

网友:
测SQ17 e脚也是1.42 所以直接拆了,电压上来了,
是此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