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32K11 三无故障

楼主(2019-01-19):
海信LED32K11 三无故障

客户送修一海信LED32K11,当客户面试机,开机三无,指示灯不亮,开盖检查,电源板无输出,目测桥式整流管爆了一个,击穿了一个其它两个是好的,保险烧了,其它管子用万用表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小马家买了一包配件回来,在路上,等装上再试机,但愿其它的地方没问题,阿弥陀佛!!!

网友:
电源板才多少钱

网友:
换了4个桥管,加一个保险,成本不到一元,收费200元。

网友A:
修电源板安全吗?会不会电人?

网友:
32寸的液晶电视,2手的也没有几个钱。收多了,容易丢生意吧。

网友:
感觉楼主运气还不错,32寸电视真的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板安全吗?会不会电人?

你都助理工程师了,难道没修过电源板啊,只要注意开关变压器前部分不要用手触摸就没事的,还是害怕的话可以用个隔离变压器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