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10 板号NM-A181触发0.84不跑码维修 没示波器怕我是修不好

楼主(2019-01-19):
先来看板号机器型号:

此机器是返修的。之前过来也是不跑码,我拆开就好了,测试了几次都没问题顺道给擦一下内存就装起来了。拿回去用了半个月,这会又犯病了。希望这次不要又是拆出来就好,不然我没法抓到真凶!
按下开关,电流触发到0.84停住不动了,内存放不放都一样。过几秒之后电流会掉为零自动重启,如此不断循环,不会亮机。
首先当然是四板斧先上!擦内存换内存,换CPU,放电,刷BIOS
完了结果都一样
这内存放不放都一样,看就是没读内存或者没读到内存吧!
软启动而言,CPU通过桥读完BIOS运行自检程序,下一步就会通过桥读取内存。先看看内存条件吧!
我一般是直接测内存槽的四个最边缘的引脚,其中有3个脚是0.7V左右的算正常,那几个引脚就是内存的VTTVREF等电压。再来测一下旁边的199脚,内存的码片供电。桥要读到内存,内存的码片供电自然是少不了。然鹅测着也都是正常的!
那再来测测30脚,内存复位,1.35V没毛病啊。内存的条件除了各个信号时钟线还有没测的吗?
200脚跟202脚,SMBUS总线。实测两根线电压都正常!断电测对地值也都一样!看图(插着内存测的对地值):

这啥情况了这,都正常呀!顿时感到有点不安!
为什么还不跑码?我又是刷了几个BIOS,换了BIOS本体再刷几个,结果都一样。是桥没有来读内存吗?打算换桥看看,反正手上有植好的桥,任性!准备要干的节奏。
最后一招,还是请出示波器看看吧!看是桥根本没来读内存还是读内存了没读到!
这一上神器就发现了惊喜!
看吧,200脚,就这么点波形,明显是没读到内存呀!那内存的码片供电是正常的怎么会没读到内存呢?是程序不对还是桥的问题还是?
再抓一下202脚。嗯,对了,没有波形!就是这个节奏了!再三确定,202脚有电压无波形!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电脑上搜一下图纸,我竟然没这个图,也是奇了。无奈论坛找图纸下载,完了追查此信号来源!
有图纸修机就是爽。很快就锁定了目标,QH1 一个6脚的双N管!实测此管6个脚都有3.3V的电压!都有电压并不能说明问题,它有没有导通呢?还是看示波器说话!
6脚有波,1脚无波,结果很明朗了。代换此6脚双N管修复!
完了再来抓一下SMBUS的波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波了,表示已经读到内存,机器也已经正常亮机!
最后是亮机图:
如果没有示波器我可能真的就干桥去了!然后肯定又是开启怀疑人生模式,直到绝望
发帖不易,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了!

 会员1497192300鑫豆2023-10-10 05:30
 会员12071052元2022-10-7 10:10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这个真不好确定!因为电压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网友:
看样子我夜的入手示波器了,给力,好帖

网友:
这篇帖子含金量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确定!因为电压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  要拿掉内存,打

网友:
内存SM bus总线有电压无波形,楼主我是小白没修过笔记本,我都看懂了,严重支持楼主发帖,楼主的帖子让我懂了不跑码不仅和读取bios有关还和读取内存有关啊,楼主的帖子思路清晰,细节到位,小白的大神帖就是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  要拿掉内存,打

拿掉内存打值阻值一样一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SM bus总线有电压无波形,楼主我是小白没修过笔记本,我都看懂了,严重支持楼主发帖,楼主的帖子让我懂 ...

好的,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内存复位3.3V有毛病
不跑码有示波器为什么不用,要用万用表测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复位3.3V有毛病
不跑码有示波器为什么不用,要用万用表测这么多

多谢大神提醒,内存复位是应该是1.35V的  还真是第一次修到SM总线的问题,以前抓这个波没抓到过什么惊喜,都不想用了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示波器现在是维修必备了。

网友:
还是你利害,这个机子如果到了我的手上,绝对是修不好了.因为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网友:
坏的不多的案例,给力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  基本上就不会用再用示波器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的不多的案例,给力

是啊,也是第一次在笔记本上遇到这种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  基本上就不会用再用示波器测试了。。

要不用示波器那就是疑难杂症了

网友H:
看来还是得利用上示波器,我的示波器探针坏了就没管它了,一直在这落灰呢,因为像楼主这样的问题真是少之又少,万用表基本上可以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机器,

网友:
来自: 北京 来自 北京
太详细了 ,写这个花多长时间 ,我现在用还是老的哪款 扔那好久了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笔记本电脑] 联想Z410 板号NM-A181触发0.84不跑码维修 没示波器怕我是修不好
原创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网友:
先来看板号机器型号:
此机器是返修的。之前过来也是不跑码,我拆开就好了,测试了几次都没问题顺道给擦一下内存就装起来了。拿回去用了半个月,这会又犯病了。希望这次不要又是拆出来就好,不然我没法抓到真凶!
按下开关,电流触发到0.84停住不动了,内存放不放都一样。过几秒之后电流会掉为零自动重启,如此不断循环,不会亮机。
首先当然是四板斧先上!擦内存换内存,换CPU,放电,刷BIOS。
完了结果都一样
这内存放不放都一样,看就是没读内存或者没读到内存吧!
软启动而言,CPU通过桥读完BIOS运行自检程序,下一步就会通过桥读取内存。先看看内存条件吧!
我一般是直接测内存槽的四个最边缘的引脚,其中有3个脚是0.7V左右的算正常,那几个引脚就是内存的VTT、VREF等电压。再来测一下旁边的199脚,内存的码片供电。桥要读到内存,内存的码片供电自然是少不了。然鹅测着也都是正常的!
那再来测测30脚,内存复位,1.35V没毛病啊。内存的条件除了各个信号时钟线还有没测的吗?
200脚跟202脚,SMBUS总线。实测两根线电压都正常!断电测对地值也都一样!看图(插着内存测的对地值):
这啥情况了这,都正常呀!顿时感到有点不安!
为什么还不跑码?我又是刷了几个BIOS,换了BIOS本体再刷几个,结果都一样。是桥没有来读内存吗?打算换桥看看,反正手上有植好的桥,任性!准备要干的节奏。
最后一招,还是请出示波器看看吧!看是桥根本没来读内存还是读内存了没读到!
这一上神器就发现了惊喜!
看吧,200脚,就这么点波形,明显是没读到内存呀!那内存的码片供电是正常的怎么会没读到内存呢?是程序不对还是桥的问题还是?
再抓一下202脚。嗯,对了,没有波形!就是这个节奏了!再三确定,202脚有电压无波形!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电脑上搜一下图纸,我竟然没这个图,也是奇了。无奈论坛找图纸下载,完了追查此信号来源!
有图纸修机就是爽。很快就锁定了目标,QH1 一个6脚的双N管!实测此管6个脚都有3.3V的电压!都有电压并不能说明问题,它有没有导通呢?还是看示波器说话!
6脚有波,1脚无波,结果很明朗了。代换此6脚双N管修复!
完了再来抓一下SMBUS的波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波了,表示已经读到内存,机器也已经正常亮机!
最后是亮机图:
如果没有示波器我可能真的就干桥去了!然后肯定又是开启怀疑人生模式,直到绝望
发帖不易,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了!
本主题由 天意wx 于 2019-1-19 21:56 添加图章 原创
本文由 竟Sr谁伴我闯荡 原创或被授权转载制作,其他机构或个人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在这里快速回复#
post_newreply
支持!支持!3
反对!反对!
评分评分
分享淘帖
收藏收藏12
分享分享
超速大师 SSD 240G 三年质保209元
科睿源30V5A四位毫安可调直流稳定电源340元
【友达玻璃】苹果屏幕总成68元
日本进口吸锡带10元
苹果 练手板 拆件板 ID板45元
iPhone6S-Xsb3彩印中文版电路框图 199.2元
点评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杰之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
真的厉害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amwayau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小小白
发消息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竟Sr谁伴我闯荡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淡然一笑1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发消息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这个真不好确定!因为电压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zhuyiab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jycjycjycjycjyc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看样子我夜的入手示波器了,给力,好帖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菜鸟雷工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这篇帖子含金量高 感谢楼主分享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zhuyiab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远程学习勋章
发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确定!因为电压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 要拿掉内存,打
竟Sr谁伴我闯荡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zsjaxwq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哈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网友:
内存SM bus总线有电压无波形,楼主我是小白没修过笔记本,我都看懂了,严重支持楼主发帖,楼主的帖子让我懂了不跑码不仅和读取bios有关还和读取内存有关啊,楼主的帖子思路清晰,细节到位,小白的大神帖就是你啦
竟Sr谁伴我闯荡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 要拿掉内存,打
拿掉内存打值阻值一样一千多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SM bus总线有电压无波形,楼主我是小白没修过笔记本,我都看懂了,严重支持楼主发帖,楼主的帖子让我懂 ...
好的,感谢楼主加分!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广州迅芯科技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
内存复位3.3V有毛病
不跑码有示波器为什么不用,要用万用表测这么多
竟Sr谁伴我闯荡
承接笔记本主板维修业务,QQ3192505462,电话18925132583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复位3.3V有毛病
不跑码有示波器为什么不用,要用万用表测这么多
多谢大神提醒,内存复位是应该是1.35V的 还真是第一次修到SM总线的问题,以前抓这个波没抓到过什么惊喜,都不想用了都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pyazhou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示波器现在是维修必备了。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工程师
发消息

网友:
还是你利害,这个机子如果到了我的手上,绝对是修不好了.因为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zhx9544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
发消息

网友:
坏的不多的案例,给力
竟Sr谁伴我闯荡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占卜‰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 基本上就不会用再用示波器测试了。。
竟Sr谁伴我闯荡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的不多的案例,给力
是啊,也是第一次在笔记本上遇到这种案例!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竟Sr谁伴我闯荡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实地毕业勋章
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 基本上就不会用再用示波器测试了。。
要不用示波器那就是疑难杂症了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拔苗待兔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铜牌维客
发消息

网友:
示波器维修必备

网友:
楼主不要光看,要给加满分啊

网友I:
这里好像直接取掉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里好像直接取掉直连的

直连应该也是可以的。我有现成的料就给它换上了

网友J:
示波器对于这样的异常故障就是神器,楼主思路清楚,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对于这样的异常故障就是神器,楼主思路清楚,加分支持!

好的,没有示波器这个真不知道这个要咋修的了。经验丰富的师傅可能就会直接去找6脚管吧!

网友K:
思路清晰,示波器显神通了,也玩得很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还是得利用上示波器,我的示波器探针坏了就没管它了,一直在这落灰呢,因为像楼主这样的问题真是少之又 ...

是的,有神器的话还是好一点点,装逼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清晰,示波器显神通了,也玩得很溜

抓波用大法的设置方法都差不多了,还是要会灵活抓波才行

网友L(2019-02-18):
看来示波器还是有必要买啊
这么难的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示波器还是有必要买啊
这么难的故障都修好了

没有示波器的话这个应该是疑难杂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就是SMB总线部分的,没有示波器搞起来就有点烦人了,虽然好搞,但有可能误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对地值  要拿掉内存,打

这个情况拿掉打值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并不短路,只是不能导通而已。

网友M:
厉害 加分  还是有专业设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 加分  还是有专业设备好

哪里有加分,没看见啊

网友:
看见的晚了,没办法加分了,修的真心漂亮

网友:
看上去有点复杂。修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网友:
感觉这真的有点牛B了。。楼主技术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N:
修这种电流基本都要用示波器,不然不知道是不读内存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这种电流基本都要用示波器,不然不知道是不读内存还是不过内存

说的对,。这个要是没示波器的话要咋修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内存复位1.35.。。。。。。。。。。。。

网友:
还是会用示波器好修

网友:
这个真不好确定!因为电压正常,对地值也正常!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看看先,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 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的作用大点可以看看波形的?都路过学习了?

网友:
拿掉内存打值阻值一样一千多

网友:
这个故障芯片如何确定呢?

网友:
有示波器在手还是方便很多有些问题万用表测不出来就要用示波器了 我刚买不久 还不会用

网友O:
直连估计也行吧,很多信号有中转的,不如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直连估计也行吧,很多信号有中转的,不如直连

这个直连是可以的,没毛病

网友:
示波器新手我还不会用. 来学习观摩

网友P(2019-05-07):
真的很厉害,学到了,又学到了,每天在论坛都有很大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的很厉害,学到了,又学到了~~~~~

楼主不要灌水,小心被扣分哈

网友:
不错,值得表扬,示波器修缺波的问题真是方便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确实 没波波真的没法修 都是高手

网友Q:
这种修好 不稳定把

网友R:
这示波器广告打的 真的可以  厂家应该给你发红包

网友:
没有示波器,遇到一些信号故障确实难搞,锦上添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修好 不稳定把

这种修好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示波器广告打的 真的可以  厂家应该给你发红包

我也觉得,没示波器这要咋修

网友:
理论很牛逼

网友:
可惜不能加分了呀,本来应该先加分再看帖的

网友S:
电压正常 要是没得示波器 这个机器可能真的要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压正常 要是没得示波器 这个机器可能真的要头大

是喔,没有示波器维修我感觉心慌慌

网友T:
曾经看过类似案例,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那个兄弟。没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T:
曾经看过类似案例,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那个兄弟。没换桥。

这个是不需要换桥。修台板遇到过这个信号的问题,不过那测起来阻值不一样,瞬间就锁定目标了。

网友:
不跑码太难修了,刷个BIOS查几个信号要是没找到问题就难了,特别是华硕的不跑码,CPU复位都出来了一脸懵逼

网友:
SMBUS读取内存的故障。往回测量 也可能是桥读取BIOS 信息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得精彩,看来有些问题还真是需要示波器这玩意儿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