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板痛苦飞线,眼睛疼…

楼主(2019-01-19):
手里一块主板裂了,估计里面也断了,没办法飞线吧

太密了,碰到隔壁线粘焊了,重复了好几次…

大概完成了…一层,还剩表面留着后面飞线,眼睛疼…

飞线还是需要不少耐心的

网友:
飞好了没   上个图看看

网友A:
别用刀头,用尖头,快很多

网友:
断肢重生啊,这医术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刀头,用尖头,快很多

大师用什么牌子的尖头,多少钱的,。。。。。。。

网友B:
是4层的吧?6-8层估计没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4层的吧?6-8层估计没救了

不知道呢,是EC旁边的断线 信号不多,挖下去三层就没看到有临近的线了,再深点的另一半板层还是有的走线的,不过那几层没断就不浪费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呢,是EC旁边的断线 信号不多,挖下去三层就没看到有临近的线了,再深点的另一半板层还是有的走线 ...

现在成功了没?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值钱的机器我是不会去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