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游戏本:型号:RZ09-0016 掉电维修

楼主(2019-01-26):
型号: Razer雷蛇 灵刃 RZ09-0116
配置:I7-4702   8G内存

版号:没有找到具体版号

故障:无规律掉电

                   这台机器2个月前送来修过,当时故障是用时间久掉电,鲁大师测试温度过高,怀疑是散热片坏掉了,找不到这个本的散热片。然后客户拿走了。

前两天又送过来了,说拿去到别的地方去维修,也没修好。说是温度问题引起的,不过这次拿来的时候故障频繁了,开机到输入密码以后,5秒内掉电。这么快掉电

不至于是散热片坏引起的,开单叫客户把机器留下慢慢研究。

拆开主板发现上家修过的地方,只是加了2个CPU供电滤波电容,刷过BIOS,这台机器没有电池,客户说电池坏了,自己把电池给拆掉了。

开机测试次发现一个规律,开机在不输入密码的时候,不会掉电。然而输入密码进系统后就会掉电。问客户能不能做系统,客户同意后做系统后测试半小时一切正
常,然而关机后重新启动的时候到Win10 LOGO 啪叽掉电了,然后可以再次触发,同样到LOGO掉电 卧槽故障变了。然后我发现接可调电流表可以进系统,不掉电。快进到系统显示桌面的时候看电流能达到5A以上,啪叽掉电,看了一下底壳电压要求19V - 7.9A 大电流   没有电池5A的电流表应该可以带起来的,不清楚为什么会带不起来,心里猜想是不是电源坏了功率达不到引起的无规律掉电, 手里有一个全新联想19V 7.9A的电

源,测试几次发现还是会掉电,可以肯定不是电源问题。看来还是主板有问题 拆机单板测试,各种测试过程省咯。。。。。。。。得出结论是,只要是能进系统放电影跑3D 都不会掉电。(关机,或者重启后出现故障。开机引导系统掉电,U盘引导也会掉电,进BIOS里面不掉

掉电故障只能上示波器了 因为这机器没有图纸 先抓比较容易找到的信号S3电压,内存供电芯片就可以找到,S3对比3.3V 发现3.3V先掉,然后对比3.3V和5V供电 这两电压是同时掉电,继续5V对比公共点电压。         可以发现公共点电压先掉下去,看来是公共点问题,然后我又对比了一下电源接口和公共点
发现2个电压是同时掉下去的。难道还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然后有找了一个 DELL 19V-9.23A的电源大电源,然后做了个转接头 开机关机测试多次,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A:
适配器坏了  这怎么收钱呀 最怕这种的 也没有检测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坏了  这怎么收钱呀 最怕这种的 也没有检测费的

就是,浪费时间最后是设配器坏,也报不上去价格

网友:
这种确实是啊

网友:
适配器问题赚不到多少钱吧。。。。。。。。

网友:
就说是电源搞坏主板,主板修好了!电源也要换!

网友:
   报价    收钱

网友B:
这个有图纸吗, 哪个工厂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图纸吗, 哪个工厂代工的

没有图纸的

网友:
适配器问题基本就是白干的份。。。。

网友:
所以去年我又买了MS-3010DS的10A的维修电源。就是电流才显示小数点的后两位。

网友:
            就说电源有问题 主板烧坏了    要是直接说电源坏就不好收钱了

网友:
同是技术员 你为何就如此优秀 向你学习

网友:
做维修有时自己瞎忙,检测那一个零件坏了,没零件,检测费就没了。

网友:
转了一圈

网友:
修来修去最后还是适配器坏了。废了很多时间但是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是电源板的 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