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181显示器花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9-01-19):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KC显示器说花屏,有时候开不开,有时候开一会就关了,再开,开不开,拆机先刷个程序,故障依旧,静下心来慢慢量,量到1.8v供电不稳定,1.6到1.8v,心想试试看,换了一个正常了,测试了一会正常,以后遇到大家可以参考下!附上程序

客户亮机HKC 2181 T2100程序.zip

网友:
如有重复请忽略,紫薯布丁,这个程序客户机子提取

网友:
这是电压差别,所以修的万用表还得个准确的才行

网友:
这种电压高一点点还行,但低一点点就基本不行的

网友:
有时没有图象也是这个电压不够造成的...

网友:
我试过用3.3V通过两个二极管降压下来用也免强够 供1.8V

网友:
但是有零件换的话还是用原零件,毕竟代用都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2019-12-16):
谢谢楼主的BIOS,我今天也修到一台HKC 2181,故障也是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如果能开机屏幕上还有菜单在飘动进菜单重置也不能解决。下载你的BIOS刷新上去后第一次开机也飘菜单,不过进菜单重置后就消失了,OK了。驱动板上的3.3、1.8V供电管分别为3.12V\1.65V。也用1117-3.3、1117-1.8代换,代换后测电压为3.25V\1.78V,拷机48小时没发现有故障了,修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漏电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