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KLV-46R476A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19):
索尼KLV-46R476A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索尼KLV-46R476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灰屏、背光亮、声音正常。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索尼KLV-46R476A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灰屏、背光亮、声音正常。

  这机器逻辑板和屏一体,逻辑板电源芯片是BD81206主芯片是LPFC041T1A-Q1伽马芯片是RT8503A BD81206只有供电12V,最后查出一个贴片电容坏了,更换后,索尼KLV-46R476A液晶电视灰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电视修的少     学习了

网友:
电容坏是漏电?还是短路?漏电的不好查

网友:
漏电原因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