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usb

楼主(2019-01-19):
A1466 板号820-3209-A,进苹果系统和windows 系统之前USB 都可以用,进WINDOS 系统USB就没反应,用U盘可以进PE ,USB 也不能用,用U盘装WINDOWS 也装不上,苹果系统里面有时会提示USB过流,但是苹果系统里USB 一直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该真么修?求指点?

网友A:
你量一下USB供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USB供电多少。。。。。。。。。

USB 供电正常的 5V , OC 都是3.3V

网友:
提示过流肯定有问题,检查接口相连的原件。

网友:
仔细查看有没有进水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下BOOTCAMP 装驱动

网友:
提示过流的话  一般笔记本有个oc#信号是usb过流保护信号  苹果机器没看过有没有    最好还是用机器匹配的bootcamp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