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388NA EC引脚定义

楼主(2019-01-19):
有时候接到机器没图纸,连EC资料都没有,希望大家有在其他机器上找到的,在空闲的时候把图纸截图传上,缩短大家维修时间。

网友A:
不同机器程序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器程序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不通用的

别的不说,至少待机条件这些是一样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EC是MEC1416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料能共享出来

网友:
这EC带程序有的脚需要内部程序控制

网友:
确实带程序。修的板是ec发烫,查了下条件没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很多用这个没记错  E40-70就是这EC

网友(2020-02-14):
什么机器的图纸的啊?  能分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