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851 MBX-217 不开机

楼主(2019-01-19):
电流0.72A 南桥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好使,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不上CPU时,电流从0.2A跳到0.6A,然后再跳到0.2A来回循环,PG、复位也是来回跳,装上CPU PG、复位信号就都正常了,不知如何修了,哪位大师能遇到过这个故障……
不开机
cpu

网友:
0.7不是到内存了吗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不出来到内存,诊断卡没有跑码,但内存的供电和与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都测量过没有断的,就是不上CPU的时候电流来回跳变,不知道是什么病?

网友(2019-02-18):
已解决是内存坏了,试机的内存也是坏的,跑了一大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