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做完系统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9-01-19):
今天一个客户来找我说系统撞不上了,本子拿过来一看想起来是前一段时间卖给他的一个还在保修的机械师T58的高端二手本,,配置是I7七代,GTX1050的客户描述说系统做不上,在释放的时候老卡死,确认没资料后果断试了一下,W10在释放最后一步快进系统的时候卡死,然后我再进PE全盘格式化分区用安装盘又做了个W10,这次能进系统了然后开始打驱动,结果显卡驱动怎么都打不上。驱动人生,驱动精灵,机械师官网驱动和官方驱动软件都提示系统不兼容,这就很纳闷了,难道是显卡虚焊了?想了想还在保就给售后打电话说了问题,结果他说是系统的问题,这种机器自己搞好几遍都不行太正常了。我也就让客户自己去售后解决了,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新本子显卡驱动打不上,  有的是显卡问题, 有的换系统确实能解决。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分享一下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半死不活的难搞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台, 机械师的GTX1050也是怎么装都不行,都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得专业版,或家庭版的,打售后电话叫他们发一个原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换系统,要不就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显卡驱动!

网友:
系统去官网下载,不要装ghost版本。装官网的就OK,会自动安装好显卡驱动,ghost容易蓝屏死机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里显卡显示什么了,如果代码43,基本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不装驱动显卡能正常用,装了驱动就蓝屏死机,一般都是显卡bios故障或硬件故障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最后我都忘了是怎么搞好的,应该是有办法的,只要时间够是可以想到办法的

网友:
有时候与系统有关,这种情况怪愁人的,没时间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