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W530不过隔离掉电的通病

楼主(2019-01-19):
维修过程省略,懒人嘛。这个案例都是求助的,都没有解决,也有说换待机芯片好的,但真正的元凶自己看图.VCC3M,VCC5M电容换开。只要插电瞬间有0.02A的电流,基本都可以秒杀了。

本来这机可以秒杀的,因为一开始心里就想到这里来了,但还是为了保险起见,用示波器抓一遍有那个待机该出的信号没出来。又可以重温一遍IBM的时序。我分享经验,希望你能帮忙加点分。

网友:
这就是3和5V滤波不良而已,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简洁易懂,已给加满分!另外请教楼主,这个不过隔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的呀?楼主是换了电容,当时示波器抓波的时候是否有看到滤波不良?

网友A:
我也在修一个IBM的本子,通电0.1掉电,别个供电都出来了,无CPU供电。发现掉电后待机也没了,测公共点是假公共点,第二个隔离管没导通!刚通电的时候公共点跟待机都是正常的,大概一秒这样就掉下来了,无解中!明天我也换个电容试试,虽然我示波器抓波波形无异常!

网友:
分享波形更好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好,IBM时序有点难。

网友B:
楼主简单解释一下该电容引起的具体故障可好,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一个IBM的本子,通电0.1掉电,别个供电都出来了,无CPU供电。发现掉电后待机也没了,测公共点是假 ...

会不会是第二个体二极管导通的假公共点,带不起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简单解释一下该电容引起的具体故障可好,加满分!

PMW开关电路了解一下,滤波电容失容或容量变小,还会稳定吗?IMB对电路要求要较高,只要检测到电压,温控,不正常,都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MW开关电路了解一下,滤波电容失容或容量变小,还会稳定吗?IMB对电路要求要较高,只要检测到电压,温控 ...

这个自然是了解。楼主换电容修复,只是好奇当时示波器抓波是否有滤波不良的现象?容值失效或变小貌似也测不出来

网友:
有时候加热就有反应所以换芯片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ibm 还有人在修 ?这都老成什么样字了

网友:
待机电容滤波电容容易坏,2次供电也是 长时间在工作状态下

网友:
这电容坏电压可能变小了,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然是了解。楼主换电容修复,只是好奇当时示波器抓波是否有滤波不良的现象?容值失效或变小貌似也测 ...

示波器也抓住不出来的,一瞬间,全靠经验。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捡钱。。。。。。。。。。

网友:
z这个好像是老毛病了吧  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也抓住不出来的,一瞬间,全靠经验。

好的,感谢楼主耐心回复!

网友:
鸿基的老机器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 只有经验维修

网友:
.VCC3M,VCC5M电容坏了,测电压有什么表现?

网友:
看来又是330 270 的锅呀! 以前是NEC的锅,现在电容不耐用啦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滤波电容不亮

网友:
那几个电容,用笔在图纸上标出来,看一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通病 呢 学习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会导致隔离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