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7360h 电流0.2

楼主(2019-01-19):
s27360h 电流0.2 刷bios 没结果供电都有 谁遇到过
刷BIOS

网友:
这种电流低的一般都是哪路电压没开启,你先找各个电路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没出来????

网友:
测测有3.3V吗,今天我也修了一体这样的,以为是程序坏了,刷完无待机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按键有没有3.3,有就刷程序,没有就不知
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