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sk

楼主(2019-01-19):
机器是进水的二手修机器反应,插电没有反应,没有待机,无从下手啊,进水的地方已经清理干净了,想着先从简单的来吧,先刷了BIOS,论坛里下载的,不行,然后换了待机芯片,最后连ec我都换了,不过换的是带程序的,也还是不行,最后实在没辙了,想着肯定是哪里断线了,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开始找,还真找到了,有一个电阻看着是好的,有一端底部发霉了,量不出来阻值,这就不好办了,看了一下,是一个分压电阻,没有图纸,又查不出来芯片的型号,麻烦大家看一看,有么有人认识的,或者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阻值芯片是AWW5LD,这个芯片的11脚,希望大神告知一下,能知道是多少v也行

网友:
你不清洗,看着腐蚀了,点这表面还可以测试出来,建议买个显微镜,这样修主板修手机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放一个10k测试下,不行放100k,或者查引脚定义看看这个脚的电压是多少,根据分压公式计算出阻值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A:
楼上给出芯片型号了 你找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在判断电阻的阻值

网友:
随便换一个多半是上拉电阻

网友B:
具体可以找个芯片PDF看看11脚是做什么得。

网友:
一般我都是换10K的试一试

网友:
谢谢提醒,找到了,那个电阻应该是3v或者5v,开启这个芯片的,我换了一个差不多的,现在能上电了,不显示,电流0.4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给出芯片型号了 你找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在判断电阻的阻值

嗯,找了一个,现象不一样了,今天时间不够了,明天继续搞,现在能上电了,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可以找个芯片PDF看看11脚是做什么得。

论坛里有人介绍这个芯片脚位的定义,感觉有点不对,他说11脚是19v,另一个帖子他有图纸,从图中看的话像是开启信号

网友:
有谁知道a549n的晶振是多大的,又看到一个故障,晶振壳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给出芯片型号了 你找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在判断电阻的阻值

麻烦问一下,a549n的晶振是多大的,主板上看到它的壳破 了,估计是上家修的时候碰到了

网友:
电阻有在吗,量电阻上面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苦于没有图纸走了很多弯路,此机器是进水的二修机器,第一进水现象已经看不到了,先是一个3.3v的开启电阻腐蚀了(几乎看不出来),绕了一圈终于搞定了,然后就是开机不显示,上电到0.44,继续刷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想着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然后继续找问题,通电的是无意间碰到哪里,电流蹭蹭就上去了,赶紧关机接屏测试,又不行了,想着可能还有腐蚀的地方,找来找去没有找到腐蚀的地方了,找到了一个晶振,上门的壳掉了一点,不知道是多大的,是在cpu背面的,然后从料板上找了好几个,终于好,至此此机器修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手上没这个机器     再看看吧

网友C:
报价不高的话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不高的话就可以放弃了

马上快过年了,赚点是点吧。比闲着强

网友:
看评论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