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请大侠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1-19):
请大侠看看这是什么芯片?上面写上5nf6,不知道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A:
组合mos管,有两个相同沟道组成的,有的还有寄生稳压二极管。也有可能是两个三极管。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谢谢指教!!!谢谢指教!!!!!

网友:
找不到相关丝印的资料,2楼说的应该就是把

网友:
转换电压芯片 一些华硕台式机主板就有5V转3.3V 你这个就是LDO线性电压转换芯片 你理解稳压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合mos管,有两个相同沟道组成的,有的还有寄生稳压二极管。也有可能是两个三极管。

谢谢指教!谢谢指教!!!谢谢指教!!!!!

网友:
DC转DC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