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尔14-7447不充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9-01-19):
请教戴尔14-7447不充电奇怪故障
【戴尔14-7447】DA0AM7MB8D0-AM7笔记本用适配器通电待机、开机都正常,进入系统之后能正常检测到电池,右下角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电池电量8%;
拆机裸板测试PS-ID 3.3V,参考这个链接检测待机芯片BQ737条件都满足了,但是接不接电池充电电感上的电压都是2.4-2.6V
换了新的充电芯片,故障一样不充电。电池是笔记本自带的原装电池,客户说也买过两三个电池更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请教下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引起这种检测到电池但是不充电的现象???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5076-1-1.html参考链接刚刚没有发上去

网友:
程序,还有就是要用原装适配器哦

网友:
取样电阻

网友:
要原装充电器。不行就刷EC

网友:
dell得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电池充电检测脚电压正常吗?不正常换一个适配器试一试。

网友:
戴尔机器是一定会挑原装适配器的,说不定换一个就好了呢

网友:
同意楼上换原装适配器 再就是EC程序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通电瞬间打打电感前端有没有波波

网友:
老铁,这款电池我查了一下,我们在昆明同时做配件批发和维修的,有4芯和6芯,最好要一样的电池,确定一样,不行的话,把 PR36电阻换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哦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中间那个针的电压阻值是否正常,我之前遇到一个,修死修不出来,结果跟换一个和那颗针相连的电阻就好了,测试的时候那个电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