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屏幕不亮通病绝杀

楼主(2019-01-19):
A1534屏幕不亮通病绝杀

机型:苹果A1534

板号:820-0045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不显示,能听到开机声音。

检测维修:初步判定机器应该能运行,可能是屏幕背光没有点亮,用强光照射能看见隐约的图像,据此判断应该是典型的暗屏故障。

上设备,机器屏幕不亮,但电流跳变正常,PD充电协议显示已正常升压到19.217V,证明电源部分以及EC开机电路都是好的。
拆机直奔主题:测量背光升压电路无电压。
升压二极管D7701两端都无电压。

根据原理图得知,升压电路要成功升压,首先Q7706要导通,本故障机Q77063脚控极为8V高电平,P沟道管子要低电平才导通。第4脚输入端电压8.3V正常。输出端1256脚无电压,导致后级电路无电压。

继续追查Q7706导通条件,升压电路 U7701控制Q7706的工作状态,U770111脚控制Q77063脚。

测量U7701没有控制Q7706导通,检测U7701的供电都是正常的,第17脚的背光开启EN信号3.3V也是正常的,到这一步故障就比较直观了,U7701工作条件都具备,但是就是不工作,应该就是它挂了。
这个升压电路相比A1466的机型稍微有些不同,为了验证判断,接上升压模块。

升压模块调到27V

开机测试,画面已经出来了。

维修过程中发现这款机器非常省电,屏幕点亮的待机画面电流最小时只有0.294A

升压模块接入点

升压模块是我对付ASUS LENOVO有些内置电池的机器,会有出现用适配器能亮,不插上适配器就暗屏故障的杀手锏,换屏无效。我一般是直接用5S电升压到12-19V,电池就能稳定点亮。想不到修苹果这个小本这个方法也能用。
最后,拆掉升压模块,换上U7701这个芯片,型号LP8548

再次测升压电路升压后D7701K极电压如下图;
看来我把升压模块调到27V竟然蒙对了。其实也不是全蒙的,一般是24-32V这个范围,我取了一个中间值。
(说明一下:有人可能会说我用升压模块是多此一举,我的想法是,这个板子集成度很高,故障没判断准尽量不动热风枪,以免扩大故障,再一个屏幕的LED要是有问题也会导致升压电路保护不输出的,我遇到过,所以对于这种小板子我一般比较谨慎。
测试工作稳定维修完毕。

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我遇到几个了,应该是有通病嫌疑,而且网上买的这个升压芯片没有新的,都是拆机的,有的打磨过充新的卖,挺坑人的,大家留意,我每次买几个,总有坏的。

写贴不容易,看帖是缘分,赏分是美德!

感谢大家!

统一回复大家:
关于PD充电器和电流表都是X宝买的,是我修支持PD充电协议的手机用的,这个也可以用来检测所有支持PD协议的手机和电脑,如苹果;小米;华为等新款笔记本

关于升压板也是来自X宝,用来解决ASUSLENOVO的内置电池机型的暗屏问题,这个办法也是受联想工程师提醒,因为联想有些机型设计了这个升压电路,为了降低成本并未装料,直接使用19V,由于内置电池电压降到7V左右时就点不亮背光,换屏换电池都无效,具体原因未查明,但是这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就没有深入研究了。要用升压板时,原机19V是要断开的。这下明白了吧。

升压电路参考联想Y50-70原理图第50页。

 会员1240015300鑫豆2025-1-4 01:55
 会员1203178300鑫豆2024-5-24 22:33
 会员1481419300鑫豆2024-4-14 08:04
 会员1114253300鑫豆2024-3-9 00:45
 会员398505300鑫豆2024-1-9 10:09

网友:
学习了,翻新的IC没有保障的呀,要么全新原装要么拆料板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类机器现在修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某宝上也没有全新的芯片,全部是所谓的打磨拆机的,估计过段时间或许会有全新的了。给你加双分了。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楼主你这个pd协议充电器哪里买的,tb没有20v的,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那个升压ic 叫啥。。。。。。

网友:
ASUS笔记本电池暗屏 这种升压小板是使用适配器会不会冲突和稳定问题

网友:
升压模块。你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
又一大神修苹果,呵呵,请问你的PD充电协议显示器从哪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PD充电协议那个东东哪里买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学习  在哪买的 有工具修机器就是方便

网友:
那个电流显示的叫什么,大概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设备齐全,技术高超,思路新颖

网友:
ASUS接升压模块稳定?????????

网友:
充电协议那个是什么?升压板是什么?我也想买.
求告知它们的名称,我也想买一个,谢谢.

网友:
技术精湛,设备牛逼

网友:
楼主的升压模块哪里整的,,,,,,,,,,,,

网友:
乐视电视 有声音 无图像  打强光能看到显示 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