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关于PCH不发出DGPU_RST信号

楼主(2019-01-19):
机型:N550J 版号:N550JV R2.0 插电自动开机不显示,电流0.95A 整板供电有,不认显卡,加焊无果,检测发现物无显卡复位U7002(DGPU_RST),追查信号有PCH发出,疑问1.前提是PCH有哪些条件满足才能发出DGPU_RST,2.为何EC(IT8585E)106脚(DGPU_LIMIT)这信号又是什么条件产生的。。求解中。。。

网友:
这不是显卡复位信号吗?没见过GPU_limit

网友:
有可能是EC问题吧,查一下EC附近的小原件,电容电阻的都换一遍

网友: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