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插上电源电源0.29a风扇自转,开机后定屏死机

楼主(2019-01-20):
拆机后发现铁管烧了,换了后,故障不变,也是插上电后风扇自转,可以开机但定屏死机,cpu换过,刷bios刷了好多了,故障一样,各师傅指点下

网友A:
管理芯片,小八脚那个、CPU换过没有,这个机子烧铁管CPU也会挂掉的,通病了

网友B:
铁管烧了,换了后,有没有打下波啊,确定换好没有,前面的8脚芯片都一起换

网友:
一套换掉,铁管,8脚芯片,供电芯片一起

网友C:
小白请教,什么是“铁管”?多谢指教。还有类似的称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请教,什么是“铁管”?多谢指教。还有类似的称呼吗?

IRF6721 6721 IRF6725 6725  具体型号 是

可以搜索下 相关图纸说明

网友:
“铁管”应该是PWM输出上下场mos管。

网友:
“铁管”也叫王八壳,四周D极,肚子下面G,S极

网友D:
八角驱动管子问题吧              这个也得换了测试

网友:
又是这种铁壳,搞过好多了,换铁壳,换CPU,还有管理芯片都有可能的.

网友E:
这个通病  CPU是多半烧了  。。。。。。。。。。。。。。。。。。。。。。。

网友F:
这个机子烧铁管CPU也会挂掉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烧铁管CPU也会挂掉的                 。

CPU,铁壳管,电源管理芯片,全换过了故障一样,插电源风扇自转,触发后定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病  CPU是多半烧了  。。。。。。。。。。。。。。。。。。。。。。。

CPU,铁壳管,电源管理芯片,全换过了故障一样,插电源风扇自转,触发后定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角驱动管子问题吧              这个也得换了测试

CPU,铁壳管,电源管理芯片,全换过了故障一样,插电源风扇自转,触发后定屏死机,,,帮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管烧了,换了后,有没有打下波啊,确定换好没有,前面的8脚芯片都一起换

我没有示波器的,我不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芯片,小八脚那个、CPU换过没有,这个机子烧铁管CPU也会挂掉的,通病了

CPU,铁壳管,电源芯片,全换过了故障一样,插电源风扇自转,触发后定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