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开机没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9-01-20):
技嘉B85M-D3V-A,REV:1.0,开机不是停停转转,是一直转没显示,
测无内存供电,VCORE,总线供电VCC1_5_PCH,VR_REY都有,但是,都是在跳变,而且跳变范围较大,因为没有内存供电,所以就先修内存供电部分,开始忘了B85的时序。DDR_EN直接进IO了,不象H61那些有一对三极管控制,又不想换IO,先把内存控制芯片RT8120D换了,结果还是一样。

内存供电芯片换了,没变化,总不能马上就换IO吧?就回过来想,是不是这些电压跳变引起来IO不发出DDR_EN?
查VCC1_5_PCH跳变的很厉害,VCC15_EN也跳变的厉害,就先把这一对分压电阻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测VCC3居然也跳变的厉害,这就有点晕了,难道VCC3下连接的器件恨不能不良,那就太多了太难找了。查了下内存开启DDR_EN也为0V,

回想一下B85的开机时序,VCORE有,总线供电有,VR_RDY有,还有BIOS没刷了,马上刷了F4A的上去,结果一样,心想这下没戏了,想换个CPU试下的,仔细看下,有两个CPU座的针脚有点不太平,

用放大镜看一下,确实有点凹陷下去,半信半疑的将其挑起来,一开机嘀嘀嘀蜂鸣器叫起来了,我去,一测,所有电压不跳变了,内存供电也正常了,试也好几次,确实正常了, 两个针脚不平会导致没有内存供电,真是奇怪了,

总结这个板的维修:主板根本没坏,只是两个CPU座的针脚凹陷下去引起的,因为忘了B85的时序而走了一些弯路。两个针脚其实陷的不深,可是就没有仔细看导致耽误了很多时间。新手朋友可以看下,老手飘过。

网友A:
思路混乱 最好好了都没弄懂个究竟

网友B:
主板根本没坏,只是两个CPU座的针脚凹陷下去引起的,为什么会引起内存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混乱 最好好了都没弄懂个究竟

看最后的总结那一句话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根本没坏,只是两个CPU座的针脚凹陷下去引起的,为什么会引起内存没有电压.

是啊,我也没搞明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两个针脚会引起没内存供电,确实奇怪,只有高手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英特尔的cpu首先就是需要看cpu座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