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反复重启

楼主(2019-01-20):
好久没来发帖了,主要是最近有事,大神归来(此处应该有掌声)
客户拿来一台6p,据描述,摔的,反复重启卡白苹果,根据多年经验,逻辑麻片肯定断线了,
直接测量阻值,结果是对的,scl这组600多阻值,正常400多,放在我以前的性格直接干cpu
毕竟成熟了不能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废话不多说直接刮骨疗伤

具体长度是6个点宽4个点,就可以吧逻辑麻片挖出来,漏出焊锡点再下边一层就是,所以一定要小心,刀片不快就换,不要吝啬刀片

挖出来就是这样的,直接飞线即可,打绿油固定,完美开机

近距离再来一张图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 码片不是麻片  不过能看到你这技术很6

网友:
作为技术小白的我看完后给你鼓掌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欢迎大神归来!感谢分享!

网友:
很牛逼,新手先找ID板联系,那个先很脆的

网友:
作为技术小白的我看完后给你鼓掌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A:
芯片刮开,怎么发现是哪个引脚啊。??????

网友:
想不到 这cpu可以挂这么多,,,厉害

网友:
刮的这么好,芯片很硬不好刮,这刀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刮开,怎么发现是哪个引脚啊。??????

有图的。对着图找,楼主好像也发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算通病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大神啊,CPU问题居然一刮就好~!请问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大神,请问这单收了多少钱啊?能吃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CPU问题居然一刮就好~!请问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大神,请问这单收了多少钱啊?能吃多久

100隔壁做美甲的美女,要不是看她好看最低200

网友:
重启 我只会修电池引起的重启 其它的不会搞 。。。。。。。。。。。。。。。。。。。。。。

网友:
         能刮CPU的都是大神  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隔壁做美甲的美女,要不是看她好看最低200

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 肯定还给你有别的福利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欢迎大神归来!感谢分享! 欢迎大神归来!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 ,学习了

网友:
AIYAZUOGE HUIFU CAI DE ZHEME DIANIDIAN JINBI HE XIAZAI FEIN TAISHISK LFLSJFLJSLJFLSFJ

网友:
谢谢群主的案例分享 正好需要下载来看下

网友:
这是老司机 ,客户描述现象就能大概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666。…………。…。…。……。……
借了我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6。…………。…。…。……。……
借了我的图

大神收小弟一拜

网友(2019-03-05):
nb克拉斯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像群主学习下

网友:
很牛 ! 手工和勇气!!!!!!!!!!!

网友(2019-05-02):
辛苦了,楼主总结分享经验给码友

网友:
群主修好一台手机 还是 小猪佩琪的 不错 加油

网友:
欢迎大神归来!感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我就刮不好呢,线好像有点细!!!

网友:
怎么做到的, 那层刮掉    cpu不会挂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