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C完美代换1225B有图有真相 三星270E5V 板号:BA41-02206A 进水待机偏高

楼主(2019-01-20):
同行送来三星270E5V的本子,通电待机偏高,拆后盖子时推不动,用翘片翘下来进可乐了,拆出主板一看,其他地方没有进到可乐,就3V 5V进了一些,清理后待机不高了0.007,但是触发后上电0.037,不动,量3V 5V电感无电压,等个10几秒电流上到0.2A ,3V 5V芯片发烫,原芯片型号是1225B,手中只发了1225C,上论坛看了1225B的代换,都说1225和1225B可以代换这两个是一个芯片,都说不能与C代换,料板翻了一遍找不到1225和1225B,没办法只能先代上去试试,结果一代换触发上电呼呼地亮机,
板号:BA41-02206A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的板好像不能代换吧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有时候客户要得急 有没有同型号的 就先装起试了来

网友:
应该弄个表,看看哪些可以代换!!!!!!!

网友:
待机芯片我换之前一般都是看下芯片手册,脚位一样就换。当然最好一个厂和一个系列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有些板子对电压有要求可能不行,怪事

网友:
唉,自从卖芯片的都搬到珠三角,一点不方便啊,有些芯片只能硬着头皮换上试试看

网友:
啥子事情做了就知道了不是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经验,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代换了啊恭喜

网友(2019-03-14):
哈哈,这个分享好,先记下,以后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