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14IBD NM-A681 进水掉电阻,现在开机掉电

楼主(2019-01-20):
哪位大师傅知道红色标记地方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论坛上应该有原理图和点位吧,下载一个看看呗

网友B:
找图纸和点位吧,要不这个确实不好搞,或是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连芯片 反推

网友C:
论坛有图纸下载一个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应该有原理图和点位吧,下载一个看看呗

论坛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如果有点位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图纸下载一个看看啊。。。。。

没有点位,主板上也没有位置号,不知道多大的电组

网友D:
看看这个电阻通哪个芯片,记住芯片型号再原理图上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电阻通哪个芯片,记住芯片型号再原理图上查!!!!!!!!!!?????

跑电路也没有半点头绪,难搞啊!!!!!!!!!!!!

网友E:
有图纸也行啊,跑电路反推,你懂的,就是时间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和点位吧,要不这个确实不好搞,或是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连芯片 反推

现在的图纸,电阻没有位置号,看谁在修,叫他帮你测下,这种问题有图纸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也行啊,跑电路反推,你懂的,就是时间长点。

如果你跑不到线路咋办,有可能直接进桥了,也有可能进CPU了,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板子对着来

网友:
只有跑电路了

网友:
刚好来了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我帮我测试一下是好大的哦

网友F:
我测了,,是10K的电阻,,,祝楼主好运 修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测了,,是10K的电阻,,,祝楼主好运 修好哦

谢谢,我找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测了,,是10K的电阻,,,祝楼主好运 修好哦

我装上个10K的电阻,笔记本就不掉电了,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