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 内存故障

楼主(2019-01-20):
好的内存DDR2,安装在靠近CPU的槽,启动正常,安装在另一个槽,主板不报警,跑C1,测64脚有1.9V,138脚有3.3V如何检查。
cpu

网友:
查查内存SPD供电,3.3V为正常啊,我用的阻值卡,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些脚位是干嘛的,我不数脚位的

网友:
CPU ,内存总线,桥都有可能

网友:
先刷BIOS这种问题先干BIOS,不行就换内存槽

网友:
内存槽内部不良,清理一下试试看!

网友:
在XP下,用WinFlash无法更新BIOS,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在纯DOS下,刷BIOS,出现 unknown flash Type,但可备份,这一点看,有不像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看一看,如果不行。看来桥的可能性大。不能刷bios,第二个内存槽不能用,共性是数据传输出问题,桥虚焊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打内存阻值,说不定有惊喜,我有个U掉了一个针,刚好就是一个槽认,一个不认的。

网友:
看了电路图,WP#接高电平,如果高电平有效,BIOS不能刷新,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不是电路故障。要刷新BIOS,要取下U17才行。如果低电平有效,那么芯片没有被写保护,应该可以升级,不需要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