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7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1-20):
今天接了台B470开机进不了BIOS ,有LOGO ,果断刷BIOS 好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铁壳烧了CPU坏,导致不进系统哦,原来是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别直接搞BIOS,一般放一下电就会好的,因为这种机器BIOS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贴发的…好哇!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学习了,只刷bios还是很轻松的,简单简洁

网友:
也就是说卡logo的   按什么都没反应?直接刷BIOS好的?

网友(2019-02-19):
直接刷BIOS好的?这是捡钱啊,我这边有台桥都动了还在拆高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