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E42-80 DA0LV6MB6F0

楼主(2019-01-20):
接修一台联想 E42-80,开机黑屏。确定是Bios故障。站上下了好几个BIOS文件都不行,最后发现基本上都是7代U的,我的是I7-6567U的CPU,最后买了一个合成的B刷上能亮机,一到进桌面就掉电。反复折腾,最后用PE进去,升级了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文件好了。机器配置如下:I7-6567U,4G 独立+4G版载D4内存,AMD R5-M430独显。修好后又把Bios文件用编程器备份了。共享给大家。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文件解包出来全是8M的文件。不是全部升级,没法用编程器写。

网友(2019-03-17):
问题是你这个备份出来的别的机子能不能用?

网友(2019-08-03):
可以亮 开机慢

网友(2020-03-31):
我的CPU跟你的一样  但是机器型号是E52-80103

网友(2020-09-07):
我的这个也是不开机,一加电就掉电,论坛下了个独显的刷上能开机,也是不引导系统,网上买了个说是集成的刷上还是一样不引导,而且legency模式点u盘启动就一直灰屏,uefi模式可以进pe,不管哪种模式都进不了系统,一直卡在联想logo哪里,bios里面能识别硬盘,进uefi模式也能狗系统,重启释放就还是一样不引导   刷完就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21-12-27):
刷了,可以了,就是亮机慢

网友(2025-01-10):
黑屏了,怎么刷

网友:
黑屏了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