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使用万用表

楼主(2019-01-20):
请问一下ID板拆装CPU前或者拆装其他IC前,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附近电阻,电容,电感,再就是响一下就不响,不是长响,是什么意思,拆装了都不知道怎么测,直接测电流又怕烧CPU

网友:
这个要系统的学习一下,其实简单,但是又不能简单的说明白,在线测有时会不准的。有芯片和没芯片测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在电路中的作用也会导值测试的值不同。所以电子原器件及基础的电路知识还是要打牢一点的。不然后期很难精进的。

网友:
响一下是大电容充电,但是电容充完电就保持开路状态

网友:
带电测,只要不长短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指导

网友:
响一下就不响了,一般都是电容充电,响主要是短路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