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万用表打阻值

楼主(2019-01-20):
拆了个主电源装上去其他都正常,这一路怎么都响一下就停,什么意思,理论跟不上啊,大佬们指导指导

网友:
就是电路上有大电容了,刚开始充电状态就响了,充满了就不响了

网友:
兄弟新手吗?多把玩就知道为什么了,还有看看电路基础

网友:
谢谢指导,这几天理论补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