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VER1.03 飞线解决15秒关机快修!USB完美好用

楼主(2019-01-20):
上周早上接一台电脑,客户说放了两个月没用,昨天开机屏幕出现英文字母后自动关机!我接过放工作台上上电查看

一看,这不是华硕的老通病USB过流15秒关机吗。跟客户沟通讲明原因后报价维修开拆!

主板型号是华硕H61M-K ver1.03  同行修过的都知道是USB OC#的分流电阻出问题了,手上没用这款主板的点位,就在论坛找了,一看,论坛也没有同版本的,只找到1.02的,不管了,差不了太多的

这个点位图上是两个排阻,一个822和472和我的1.03的不同,我的是4个分开的电阻,现在就很简单了

看到这几个电阻,经测量,第一个822电阻两头都接地了,全部都是0V,正常应该是3.3V!为了稳妥,三个全换了,第一个没上电阻

更换后测量还是0V,经过排查发现主板USBOC#到电阻断线了,经过查找,3.3V到上面的两个电阻就没有过来,直接飞线过来解决,USB都可以正常使用了,没有出现15秒关机

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我多拍了张

网友A:
感谢分享,给你加分了,你的显示器也是15的,我用的也是自己组装起来的15寸的,维修能显示就可以,大了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给你加分了,你的显示器也是15的,我用的也是自己组装起来的15寸的,维修能显示就可以,大了也没 ...

是的,能用就行,我这个真的是古董了,质量很好就一直用来做维修工具用了!感谢加分捧场了!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秒故障

网友:
这确实是通病,我以前发的贴子就有提到过。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张华硕H61的板也是这个提示。。。。把USB接口全拆了还是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张华硕H61的板也是这个提示。。。。把USB接口全拆了还是这个样

就是USB OC#的分流电阻问题,USB过来的5V分流成3.3V

网友:
华硕通病问题,H61开始就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