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EVO2 小板,冷机能开点亮几秒死机,过几分钟又能开几秒又死机

楼主(2019-01-20):
怀疑电容问题,先测电压,CPU供电0.95v,1.2v。北桥供电1.1v  1.8v  ,查内存供电1.5v  冒似万用表测量均正常,用示波器看,1.5v内存供电前端5v电感后纹波大,纹波有2v,但1.5v纹波不大,在200mv左右,应该正常,拆下滤波电容PCE200,16v 270uf的发现电容失效,更换好,纹波小了,但故障依旧。从刷bios,故障依旧,是小卡没有pci上不了诊断卡,现在没什么头绪,求助广大同行分析分析,有没有类似案例?

网友A:
AMD的板子,有没有试过更换一块cpu看看呢,或许你可以发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板子,有没有试过更换一块cpu看看呢,或许你可以发现思路。

CPU也换过,不是cpu问题

网友:
真的不错!!刚刚弄好一个号,是新手,多多逛逛,多多包含,不会,不断的学习。。。。。